Ubuntu 和 Windows 文件互传出了点问题,解决不来,求救大神

楼主(2020-05-13):
修改完 vsftpd.conf 以后保存退出,使用如下命令重启 FTP 服务

sudo /etc/init.d/vsftpd restart

网友:
首先,针对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以尝试使用service命令来进行重启服务,单看错误是连不上socket,考虑是否是socekt端口被占用,或者说上一个vsftpd还在运行呢
其次,如果单纯只是传文件,完全可以添加共享空间的方式进行,ubuntu中会直接将共享文件夹挂载到/mnt目录下,非常方便,windows和Ubuntu都不耽误用过

楼主:
昨天删掉了虚拟机,重新 开始弄了个新的,重新配置,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碰到了这个解决不掉,求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2020-06-23):
可以使用samba,类似共享文件夹很方便,更改内容时不用来回下载上传

网友:
用samba服务器,共享ubuntu里的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