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u-boot命令下切换网卡

楼主(2020-05-26):
mx6ull 上有两张网卡,移植新的uboot后,网卡驱动都正常,但是默认启动时会切换到eth0 也就是板子上的ENETH1这张网卡
在u-boot打印调试信息时候,会出现
Net
ethnent@02004000 adderess not set
eth-1 ethnent@02004000 adderess not set  eth0@021b0000

我想设置eth-1的这张网卡的MAC地址,请问下要怎么做呀? 求助。。S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从uboot定义的地方改嘛? 这个要设计到哪个文件哦

教程有说,自己搜索一下,看uboot章节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A:
不能切换网卡,只能使用一个网卡,在uboot里已经是定义好的了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切换网卡,只能使用一个网卡,在uboot里已经是定义好的了

可以从uboot定义的地方改嘛? 这个要设计到哪个文件哦

楼主: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1 792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57C
Reset cause: POR
Model: Freescale i.MX6 ULL 14x14 EVK Board
Board: MX6ULL 14x14 EVK
DRAM:  512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OK
Display: TFT43AB (480x272)
Video: 480x272x24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flash target is MMC:0
Net:
Error: ethernet@020b4000 address not set.

Error: ethernet@020b4000 address not set.
eth-1: ethernet@020b4000, eth0: ethernet@02188000
Fastboot: Normal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具体是这样的,我现在想去设置 eth-1的mac地址,请问要怎么操作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从uboot定义的地方改嘛? 这个要设计到哪个文件哦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1 792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57C
Reset cause: POR
Model: Freescale i.MX6 ULL 14x14 EVK Board
Board: MX6ULL 14x14 EVK
DRAM:  512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OK
Display: TFT43AB (480x272)
Video: 480x272x24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flash target is MMC:0
Net:
Error: ethernet@020b4000 address not set.

Error: ethernet@020b4000 address not set.
eth-1: ethernet@020b4000, eth0: ethernet@02188000
Fastboot: Normal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想去设置eth1的mac地址,请问大神该如何操作啊

网友:
setenv ethaddr xx:xx:xx:xx:xx:xx
saveenv
其它网络参数ipaddr netmask gatewayip server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