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设备树时,关于I2C设备和驱动匹配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5-26):
采用设备树时,不应该是按of_device_id结构类型的compatible成员来匹配设备和驱动吗,但是我这里得将未采用设备树时的匹配表添加到i2c_driver中才会运行probe函数。最后加载驱动之后,应用程序可以正确读取到ap3216c的数据。就是很奇怪为什么采用了设备树还需要使用这个传统的匹配表,之前写platform驱动没写照样可以跑。有大神解释一下嘛。

网友A:
应该不可能的啊  你是不是设备树节点中的compatible属性值不是“alpha,ap3216c”
森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能的啊  你是不是设备树节点中的compatible属性值不是“alpha,ap3216c”

这个是我设备树的I2C1节点内容  ,我后面又去用原子提供的例程,把例程里的compatible和传统匹配表的id改成了我自己那个,然后也是这种情况,没有加那个传统匹配表/dev就没有ap3216c文件,加了才有。但是昨天我按同样的思路写SPI驱动的时候不加传统的匹配表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设备树的I2C1节点内容,我后面又去用原子提供的例程,把例程里的compatible和传统匹配表的id改成 ...

不着急的话放一放,过几天开机不一定就可以了呢

关机重启 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着急的话放一放,过几天开机不一定就可以了呢

关机重启 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哈哈,老哥幽默。当时学I2C的时候只是有点好奇而已了。反正最后能运行就行,打算先继续学下去,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现了问题。

网友C:
不太可能啊,你把传统的匹配 id_table删掉试试 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啊,你把传统的匹配 id_table删掉试试 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试过了,两个匹配表缺一不可,少一个都不会生成/dev/ap3216c文件

网友D:
我刚才也遇到了,好像.id_table不能删,删了就加载不了设备了。
我是对照着AP3216试验来试着驱动一个IIC的OLED,但是没点亮。。正在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也遇到了,好像.id_table不能删,删了就加载不了设备了。
我是对照着AP3216试验来试着驱动一个IIC的 ...

OLED点亮了,原来Linux下面不能用0x78这个地址,得右移一位,用0x3C。对新手来说,真是步步都是坑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链接,有帮助https://blog.csdn.net/peng_apple/java/article/details/89472426

网友:
compatible 不匹配就不执行probe

网友F(2020-07-19):
楼主,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全部套用正点原子提供的liux i2c驱动例程,无法获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全部套用正点原子提供的liux i2c驱动例程,无法获取数据

我遇到的问题仅仅是驱动加载的问题,I2C驱动必须加上传统的id_table才会与设备匹配并加载,数据获取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老兄是和我一样无法加载驱动还是驱动可以加载但获取数据不正确(比如都为0或者255)

网友(2020-12-16):
结论就是必须定义id_table,4.1.15内核不允许去掉该定义。实际如最佳答案的链接文章,同如图分析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2021-03-29):
怪不得,我用的5.10版本的kernel内核,已经修改了这部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