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寸RGB LCD的显示问题

楼主(2020-06-01):
在做RGB LCD实验的时候,读取id号和显示像素颜色在串口终端上都可以实现,但是屏幕有时候黑屏,有时候亮了也一直有很多彩色条痕,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子板的话用板子测试下屏的好坏

是我的代码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有原子板的话用板子测试下屏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代码的问题吗,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是的,仔细对照一下例程代码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仔细对照一下例程代码看一下。

我的4.3屏即使是出厂代码一样有条纹,换了一次板子,修了一次屏都没解决,加钱换7寸屏了,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3屏即使是出厂代码一样有条纹,换了一次板子,修了一次屏都没解决,加钱换7寸屏了,不想折腾了

换emmc启动如果有问题的话,好像就是硬件问题了。如果有logo的话,屏幕就没问题了,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仔细对照一下例程代码看一下。

是的,我发现了问题所在,LCDIF->CTRL1 =(0X7<<16);我写成了LCDIF->CTRL1 |=(0X7<<16);还有就是复位LCDIF->CTRL =1<<31;写成了LCDIF-> CTRL |= 1 << 31;写位写习惯了,都按照位的方式去操作了,看了手册才发现应该是直接写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