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阿尔法两个有线网口同时开通运行

楼主(2020-06-02):
如何把阿尔法iM6ULL两个有线网口同时开通运行,uboot里面只能开通一个,在应用程序里面能实现吗,两个网口同时用来收发数据?

楼主:
感觉搞linux应用的资料好少啊

网友A:
网上一搜索一大把,应用的程序和什么的芯片什么的板子没太大关系
这不还没出应用的教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搜索一大把,应用的程序和什么的芯片什么的板子没太大关系
这不还没出应用的教程嘛

感觉应用教程出了  别的培训视频都成渣渣了

网友B:
不要想那么 多了,uboot就只能用一个的, 这个是nxp厂家自定义了的。只能选其一,如果你需要你可以自己去改uboot,看看能不能用上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那么 多了,uboot就只能用一个的, 这个是nxp厂家自定义了的。只能选其一,如果你需要你可以自己去改 ...

应用程序 如何同时使用两个有线  一个无线呢,在驱动里面把三个网络都开启,然后应用程序如何指定哪个网络呢?

网友:
这个要看应用编程了,网上搜索一下,应该有相关应用 ,群里有人问过,是有这样的例子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