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buntu18版本的qt安装

楼主(2020-06-05):
大佬们我现在使用ubuntu18版本,也想安装qt并且配置交叉环境。但是我不想换版本,有没有大佬配置过成功的,可否说一下呢?

网友A:
你装qt5.12的,也是可以的,qtcreator只是一个工具,你配置交叉编译时,指定你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就可以了,原子提供的是5.6.2的qt交叉编译工具链,也是可以在qt5.12里的qtcrator里指定的。但是要注意qt5.12与qt5.6的库差异。虽然大部分是兼容的。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接时注意一下,肯定与教程时里的有些差异。或者你不用去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直接使用qtcreator去编辑,然后在终端去使用交叉编译工具去编译你的qt程序!教程都 有说!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你自己试试嘛,出了问题再说咯
森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你自己试试嘛,出了问题再说咯

试了,我安装qt5.3,但是内部的交叉的配置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qt5.12的,也是可以的,qtcreator只是一个工具,你配置交叉编译时,指定你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就可以了,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