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更换logo后网络出问题

楼主(2020-06-05):
更换uboot开机logo:
替换tools/logos/下换freescale.bmp后,uboot使用tftp时出现以下错误,无法传输大点的文件,传输zImage时一直出错,传输dtb等小文件时可以传输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uboot的bug,建议不要使用uboot中的logo,因为uboot只是一个引导而已,存在的时间 可以忽略不计。至于为什么 会这样确实有待探究,你试试把80800000的地址换一个?可能是你的图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uboot的bug,建议不要使用uboot中的logo,因为uboot只是一个引导而已,存在的时间 可以忽略不 ...

图片的位图深度,尺寸大小都是和原图一模一样的

网友:
uboot下更换logo的话是没问题的,更换的图片大小要注意,看自己的屏是多大的,图片不要大于屏,建议你先试试吧图片调小一些看看

网友:
图片替换,bmp图片大小,指的是多少MB,当然尺寸也要考虑。我测试过uboot的logo感觉是有bug的。如果替换一些图片会造成可能从sd卡启动不起来的情况。当然有可能会影响你这个网络。建议自行替换一些其他图片,考虑一下颜色。换个图片颜色试试!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