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学Linux开发没多久,才看了裸机开发和设备树部分,新手菜鸟关于开发板得到设备树修改有一些疑问

楼主(2020-06-07):
    我在看设备树驱动部分,由于看的时候板子没在手边,就只看了如何进行添加设备等操作,但是板子到手以后发现个问题,如何修改板子里的设备树文件?
    在Ubuntu中能直接修改开发板所使用的Linux系统的设备树,如何修改开发板中的设备树呢?是直接通过开发板的控制台修改,还是将修改过的Linux重新编译烧录进开发板,第一种不知道能否可行,但是省时间,第二种是可行的,但是比较耗费时间,求解答!

网友:
一般都 是第二种方法啊!自己修改设备树,重新编译到开发板。也不怎么耗时间 ,直接替换文件系统里的dtb文件就可以了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才麻烦!新手不建议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