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272的LCD屏幕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0-06-10):
根据驱动教程《第五十九章:LCD驱动实验》修改了设备树,但是启动以后只能显示左边一点点的区域,能看到两个企鹅的脚,右边的大片区域好像没有刷新,下边是设备树的配置、手册上LCD屏的配置信息、以及现象,求解答。

lcdif

lcdif

lcd para

lcd para

网友A:
首先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设备树是不是你配置的480*272的,进入文件系统查看分辨率大小,输入fbset,再确认一下你这个是4.3 480*272的屏?原子 有两个4.3的屏,还有一个是4.3 800*480的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一下你的镜像,复现下

我上传到百度云盘了,下边的链接就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3pa86Ui3qOZWbcya5rgsQ
提取码:90ck

网友B:
楼上是个好方法,检查下。我烧写你提供的zImage和设备树,uboot和文件系统则是原子的,下面是效果图,没看到你那异常。如果还没解决,请上传全部固件内容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设备树是不是你配置的480*272的,进入文件系统查看分辨率大小,输入fbset,再确认一下 ...

哈哈,还真是我把分辨率搞错了,我有一块4.3寸MCU的屏是480*272,阿尔法的RGBLCD4.3寸屏幕的分辨率竟然是800*480,我想当然的把两者的分辨率都当成是480*272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个好方法,检查下。我烧写你提供的zImage和设备树,uboot和文件系统则是原子的,下面是效果图,没看 ...

楼上正解,我把分辨率搞错了,我的那块4.3寸屏应是800*480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