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2款触摸屏驱动兼容问题

楼主(2020-06-10):
在项目中有用到2款触摸屏的驱动,目前单个编译都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想做一个2款触摸驱动编译成一个image文件,插入不同的触摸屏自动的兼容。

哪位大神有没有思路参考下。

或有实现过的大神提点下。

网友:
正点原子改好的那个uboot源码和内核源码可以直接参考,uboot下设置好了接什么屏幕就加载什么设备树,系统的内核是用同一个的,设备树会根据接的屏来自动加载对应的设备树,这些是在uboot启动过程中就定好了加载什么设备树的。

网友A:
参考我们阿尔法的驱动,就是兼容几款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们阿尔法的驱动,就是兼容几款屏幕的

默认alpha make的配置文件是哪一个没找到呢,另个是兼容的思路是什么,我这边看驱动也好理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