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等待传输完成卡死的问题

楼主(2020-06-11):
视频中I2C等待传输完成判断的是I2C的I2SR寄存器的bit1,但是我在实验的时候却一直卡死,用了例程代码也没用,求解。

while(!(base->I2SR & (1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整个实验代码文件上传,这边帮你验证解决哈

我用的实验代码就是开发光盘里的的代码,里面好像是兼容gt9147的。

网友A:
将你的整个实验代码文件上传,这边帮你验证解决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实验代码就是开发光盘里的的代码,里面好像是兼容gt9147的。

我验证过IIC程序没出现卡死问题。是不是你代码哪里写错了。按照V1.4版本开发指南的代码。如果还是没解决,请上传你出现问题的代码,这样能更快速解决问题。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验证过IIC程序没出现卡死问题。是不是你代码哪里写错了。按照V1.4版本开发指南的代码。如果还是没解决 ...

这段代码里面在传输完成前后都加了串口输出,然后卡死了。改成判断bit7还是不行。
unsigned char i2c_master_transfer(I2C_Type *base, struct i2c_transfer *xfer)
{
        unsigned char ret = 0;
         enum i2c_direction direction = xfer->direction;

        base->I2SR &= ~((1 << 1) | (1 << 4));                        /* 清除标志位 */

        /* 等待传输完成 */
        while(!((base->I2SR >> 7) & 0X1)){};

        /* 如果是读的话,要先发送寄存器地址,所以要先将方向改为写 */
    if ((xfer->subaddressSize > 0) && (xfer->direction == kI2C_Read))
    {
        direction = kI2C_Write;
    }

        ret = i2c_master_start(base, xfer->slaveAddress, direction); /* 发送开始信号 */
    if(ret)
    {
                return ret;
        }
        printf("1\r\n");
        while(!(base->I2SR & (1 << 1))){};                        /* 等待传输完成 */
        printf("2\r\n");
    ret = i2c_check_and_clear_error(base, base->I2SR);        /* 检查是否出现传输错误 */
    if(ret)
    {
              i2c_master_stop(base);                                                 /* 发送出错,发送停止信号 */
        return ret;
    }

    /* 发送寄存器地址 */
    if(xfer->subaddressSize)
    {
        do
        {
                        base->I2SR &= ~(1 << 1);                        /* 清除标志位 */
            xfer->subaddressSize--;                                /* 地址长度减一 */

            base->I2DR =  ((xfer->subaddress) >> (8 * xfer->subaddressSize)); //向I2DR寄存器写入子地址

                        while(!(base->I2SR & (1 << 1)));          /* 等待传输完成 */

            /* 检查是否有错误发生 */
            ret = i2c_check_and_clear_error(base, base->I2SR);
            if(ret)
            {
                     i2c_master_stop(base);                                 /* 发送停止信号 */
                     return ret;
            }
        } while ((xfer->subaddressSize > 0) && (ret == I2C_STATUS_OK));

        if(xfer->direction == kI2C_Read)                 /* 读取数据 */
        {
            base->I2SR &= ~(1 << 1);                        /* 清除中断挂起位 */
            i2c_master_repeated_start(base, xfer->slaveAddress, kI2C_Read); /* 发送重复开始信号和从机地址 */
                    while(!(base->I2SR & (1 << 1))){};/* 等待传输完成 */

            /* 检查是否有错误发生 */
                        ret = i2c_check_and_clear_error(base, base->I2SR);
            if(ret)
            {
                     ret = I2C_STATUS_ADDRNAK;
                i2c_master_stop(base);                 /* 发送停止信号 */
                return ret;
            }

        }
    }

    /* 发送数据 */
    if ((xfer->direction == kI2C_Write) && (xfer->dataSize > 0))
    {
            i2c_master_write(base, xfer->data, xfer->dataSize);
        }

    /* 读取数据 */
    if ((xfer->direction == kI2C_Read) && (xfer->dataSize > 0))
    {
               i2c_master_read(base, xfer->data, xfer->dataSize);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验证过IIC程序没出现卡死问题。是不是你代码哪里写错了。按照V1.4版本开发指南的代码。如果还是没解决 ...

果然这代码没有问题,是我的RGB排线接触不良,重新安好排线可以正常运行。因为之前LCD显示的时候多次插拔导致了排线接口有点毛。。。不好意思打扰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验证过IIC程序没出现卡死问题。是不是你代码哪里写错了。按照V1.4版本开发指南的代码。如果还是没解决 ...

太激动,点错了正确回答。。

网友:
好吧,解决了就好...下次不能点错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