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muxc 和 iomuxc_snvs的区别

楼主(2020-06-11):
最近在配置引脚时发现很多和GPIO5的pintrl系统都配置在iomux_snvs节点里,请问snvs在imx6ull中代表了什么呢?

网友:
IO 复用功能选择器(IOMUXC)的寄存器非常多,主要可以分为四组:
① IOMUXC_GPR 寄存器组,用于通用控制设置。
IOMUXC_SNVS 组,主要用于GPIO5 的控制。
③ IOMUXC_SNVS_GPR 寄存器组,暂时没用到。
IOMUXC 组,用于指定IO 的复用功能选择和IO 属性设置。
在IO 设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用到了②和④,①和③没用到,所以①和③,我们这里不做介绍。所以,我们可以把②和④一起介绍,任意一个IO,都是由2 个寄存器(SW_MUX_CTL_PAD/ SW_PAD_CTL_PAD)控制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湖酱油」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0 ... e/details/107158480

网友:
貌似是和低功耗相关吧

网友:
同问,一直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IMX6ULL参考手册中的内容
11.3.1 SNVS Overview
SNVS is a hardware device that includes a security state machine and security violation detection circuits that, together with High Assurance Boot software, determine whether the chip is currently in a secure state.
When the security state machine indicates a secure state, the SNVS allows use of special cryptographic keys to decrypt long-term secrets such as public/private keypairs,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keys and proprietary software. When the SNVS detects a potential security violation, such as a tamper alert, the SNVS sends an interrupt to alert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event. The SNVS also includes a general purpose real-time counter.

直接机翻
SNVS是一种硬件设备,它包括安全状态机和安全侵犯检测电路,与高保证的引导软件一起,确定芯片当前是否处于安全状态。
当安全状态机指示安全状态时,SNVS允许使用特殊的加密密钥来解密长期机密,如公钥/私钥对、数字权限管理密钥和专有软件。当SNVS检测到一个潜在的安全违反,比如一个篡改警报,SNVS发送一个中断来提醒操作系统这个事件。SNVS还包括一个通用实时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