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able to read file 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 **问题

楼主(2020-06-12):
想尽一切方法终于把文件烧到EMMC了,但是还有到了Starting kernel ...死在那里了,把认为是重点错误的用红色显示了,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文件读不到。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U-Boot 2016.03 (Jun 07 2020 - 20:09:58 +0800)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1 69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41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ULL 14x14 EVK
I2C:   ready
DRAM:  512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Display: ATK-LCD-4.3-480x272 (480x272)
Video: 480x272x24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Net:   FEC1
Error: FEC1 address not set.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reading boot.scr
** Unable to read file boot.scr **

reading zImage
7019072 bytes read in 170 ms (39.4 MiB/s)
Booting from mmc ...
reading 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
** Unable to read file 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 **
Kernel image @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6b1a40 ]
Starting kernel ...

网友A:
uboot输入命令ls mmc 1:1,看看内容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B:
这个你要看下 uboot中设置的bootcmd 变量里面 设置的设备树的名字 是不是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

网友A:
你是烧写NXP的固件?请检查mfgtool工具的自带镜像文件是否存在该设备树文件。未解决问题请留言。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看下 uboot中设置的bootcmd 变量里面 设置的设备树的名字 是不是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 ...

环境变量是指fdt_file吗?如果是应该是对的

=> print fdt_file
fdt_file=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烧写NXP的固件?请检查mfgtool工具的自带镜像文件是否存在该设备树文件。未解决问题请留言。

文件是有的

楼主:
我那所有环境变量放上来,帮忙看看有啥为问题

baudrate=115200
board_name=EVK
board_rev=14X14
boot_fdt=try
bootcmd=run findfdt;mmc dev ${mmcdev};mmc dev ${mmcdev}; if mmc rescan; then if run loadbootscript; then run bootscript; else if run loadimage; then run mmcboot; else run netboot; fi; fi; else run netboot; fi
bootcmd_mfg=run mfgtool_args;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bootdelay=1
bootscript=echo Running bootscript from mmc ...; source
console=ttymxc0
ethact=FEC1
ethprime=FEC
fdt_addr=0x83000000
fdt_file=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
fdt_high=0xffffffff
findfdt=if test $fdt_file = undefined; then if test $board_name = EVK && test $board_rev = 9X9; then setenv fdt_file imx6ull-9x9-evk.dtb; fi; if test $board_name = EVK && test $board_rev = 14X14; then setenv fdt_file imx6ull-14x14-evk.dtb; fi; if test $fdt_file = undefined; then echo WARNING: Could not determine dtb to use; fi; fi;
image=zImage
initrd_addr=0x83800000
initrd_high=0xffffffff
ip_dyn=yes
loadaddr=0x80800000
loadbootscrip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script};
loadfd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fdt_addr} ${fdt_file}
loadimage=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image}
mfgtool_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rdinit=/linuxrc g_mass_storage.stall=0 g_mass_storage.removable=1 g_mass_storage.file=/fat g_mass_storage.ro=1 g_mass_storage.idVendor=0x066F g_mass_storage.idProduct=0x37FF g_mass_storage.iSerialNumber="" clk_ignore_unused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root=${mmcroot}
mmcautodetect=yes
mmcboot=echo Booting from mmc ...; run mmcargs;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run loadfdt; then bootz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z;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z; fi;
mmcdev=1
mmcpart=1
mmc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
net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netboot=echo Booting from net ...; run netargs; if test ${ip_dyn} = yes; then setenv get_cmd dhcp; else setenv get_cmd tftp; fi; ${get_cmd} ${image};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get_cmd} ${fdt_addr} ${fdt_file}; then bootz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z;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z; fi;
panel=ATK-LCD-4.3-480x272
script=boot.scr
splashimage=0x88000000
splashpos=m,m

Environment size: 2533/8188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输入命令ls mmc 1:1,看看内容

=> ls mmc 1:1
  6788760   zimage
    38823   imx6ull-14x14-evk.dtb

2 file(s), 0 dir(s)

谢谢! 才发现文件名错了,能在uboot下改名吗?

楼主:
补充以下,问题解决了,文件名不是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居然不是mfgtools的files下面的文件名。修改了uboot-->board-->freescale-->mx6ullevk.c 下的文件名,问题解决

网友C(2021-05-15):
请问一下这个报错怎么解决

U-Boot 2016.03 (May 12 2021 - 14:04:05 +0800)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1 69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59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ULL 14x14 EVK
I2C:   ready
DRAM:  512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Display: ATK-LCD-7-1024x600 (1024x600)
Video: 1024x600x24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Net:   FEC1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reading zImage
6039328 bytes read in 199 ms (28.9 MiB/s)
reading imx6ull-alientek-emmc.dtb
** Unable to read file imx6ull-alientek-emmc.dtb **
Kernel image @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5532b0 ]
ERROR: Did not find a cmdline Flattened Device Tree
Could not find a valid device tree
=>

还有就是为啥我的ls mmc 1:1 下有这么多的文件 我不知道那些是没用的我想删除

网友:
可以参考已有的帖子: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61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报错怎么解决

U-Boot 2016.03 (May 12 2021 - 14:04:05 +0800)

可以参考已有的帖子: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61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