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rm-linux下的GCC查不到

楼主(2020-06-14):
大家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使用原子哥的教程安装交叉编译器,但是安装好,配置好以后,重启,查不到,大家认为是什么问题?请求大家给与指点
1图是查询
2图是配置环境变量
3图是bin的目录

网友:
应该是安装路径你忘了

网友:
从图三看来你是装成功了的,图一里你用指令看不到的原因,可能是你指令打错了,特别是格式错误,清进行手打指令
arm-linux-gnueabihf-gcc -v  或者
arm-linux-gnueabihf-gcc -version

网友:
第一个方案:
Ubuntu操作系统源里边带了几个交叉编译器,其中有一个  gcc-arm-linux-gnueabihf  ,可以把现在的交叉编译环境删了,安装一下这个试试;安装命令:
sudo apt install gcc-arm-linux-gnueabihf
ps:我编译S5P6818用的是源里边的gcc-arm-none-eabi,是可以的;换句话说,这个gcc-arm-linux-gnueabihf编译器我没用过,我只是拿你当小白鼠

第二个方案:
不管你是更改的profile文件或者是.bashrc文件,都需要执行source profile或source .bashrc让他生效才可以;

网友:
不建议用sudo apt install gcc-arm-linux-gnueabihf来安装,这样安装的版本就可能不是4.9.4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