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写人机界面,驱动HDMI屏幕显示输出

楼主(2020-06-18):
最近想做一个项目自己编写人机界面,然后通过屏幕控制设备,使用HDMI接口。

想跑Linux系统,不知道是用I.MX 6还是ZYNQ?

网友:
跑个人机交互界面 还是选imx6u吧  成本低嘛
森罗万象

网友:
如果仅仅是界面,那就6U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