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0X480分辨率的gt9147配置参数

楼主(2020-06-20):
(无正文)

网友:
有代码参考的.裸机驱动可以看对应的实验代码:

Linux下的驱动的话,也可以看看教程对应的章节:

另外,原子出厂的内核源码,也有gt9147的驱动直接可参考。

网友A:
参考正点原子 stm32 的例程源码
森罗万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的XY坐标是反的

没有吧,我们例程工作良好啊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我们例程工作良好啊

阿尔法的Linux板子没看到800*480的历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正点原子 stm32 的例程源码

有阿尔法Linux800*480的历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尔法的Linux板子没看到800*480的历程

阿尔法默认就支持,你接不同屏,自动识别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发现原子驱动文件里面的固件是480*272的,如果要用800*480的屏幕固件可能不对,如果买原生的屏幕的中断触发方式不太对,需要小修改,现在把更改好的固件发出来,亲测可用注意版本就行了,对应驱动历程23.
    0x44,0x20,0x03,0xE0,0x01,0x05,0x0D,0x00,0x01,0x08,
    0x28,0x05,0x50,0x32,0x03,0x05,0x00,0x00,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9,0x28,0x0A,
    0x17,0x15,0x31,0x0D,0x00,0x00,0x02,0x9B,0x03,0x25,
...
    0xFF,0xFF,0xFF,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