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3630 4G模块关机后会自动重启

楼主(2020-06-23):
ME3630 使用AT+ZTURNOFF关闭模组后,自动重启了,每次都这样,哪位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重启是啥意思呢,可以描述清楚一些,或者有个截图之类的看看啥意思

这个是一个关机命令,执行了,意味4G模块就不工作了(比如AT命令不能执行,usb接口不能被系统识别),除非触发开关机按钮(minipcie模块是上电自动开机),但是实际上我执行了关机命令,并没有重新给模块断电上电,但是实际上模块关机以后,又自动打开了。又能继续执行AT命令了。也就是关机关不掉。就像是按了复位按钮,模块没有关闭,而是重新启动了。

网友A:
自动重启是啥意思呢,可以描述清楚一些,或者有个截图之类的看看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