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连续采样ADC设计求助

楼主(2020-06-24):
有个项目需要使用arm进行3M采样率的连续ADC采集,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资料,请问有大神能给些宝贵意见吗?之前一直用FPGA实现,但是这个项目需要功耗低一些并且跑在Linux下,缺乏经验,希望大神指出一个方向。

网友A:
想要Linux以3M的时间片(333nS)来建立一个任务不太现实。所以需要用一个单片机来做桥接,单片机可以开辟一定大小的数据缓冲区。比如可以存1000个数据,那就linux只需要333uS响应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任务多333uS响应一次也不轻松。

网友: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B:
fpga负责数据采集+数据传输,ARM负责数据接收+界面显示   3M的采集感觉只靠ARM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Linux以3M的时间片(333nS)来建立一个任务不太现实。所以需要用一个单片机来做桥接,单片机可以开辟一 ...

嗯,最后还是放弃Linux直接驱动了,选了一个高速stm32高ram的做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负责数据采集+数据传输,ARM负责数据接收+界面显示   3M的采集感觉只靠ARM有点难

加fpga的话感觉缓冲区需要外接sdram,太高端的fpga做这个功能又不值得。最后还是用stm32的250k的内部ram做缓冲,然后通过uart或spi与Linux交互

网友:
之前接触的ADC  ip可以自动触发,使用dma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