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download下载问题。,求教

楼主(2020-06-27):
我用imxdownload下载总是失败,盘符选的也对,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SD卡格式化试一试

谢谢,已经解决,重启一下ubuntu就好了

网友:
重新插好SD卡了,执行sudo fdisk -l查看SD卡设备名是什么,看看操作的设备名/dev/sdb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将SD卡格式化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