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probe chrdevbase.ko加载驱动模块失败

楼主(2020-06-27):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depmod
depmod: WARNING: could not open /lib/modules/4.1.15/modules.ord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epmod: WARNING: could not open /lib/modules/4.1.15/modules.builti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ls
chrdevbase.ko  modules.alias  modules.alias.bin  modules.builtin.bin  modules.dep  modules.dep.bin  modules.devname  modules.softdep  modules.symbols  modules.symbols.bin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modprobe chrdevbase.ko
modprobe: FATAL: Module chrdevbase.ko not found in directory /lib/modules/4.1.15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modprobe chrdevbase
module_init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uname -a
Linux ALIENTEK-IMX6U 4.1.15 #1 SMP PREEMPT Sat Jun 27 17:05:03 CST 2020 armv7l armv7l armv7l GNU/Linux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请问一下,为啥modprobe chrdevbase.ko会报Module chrdevbase.ko not found in directory /lib/modules/4.1.15,而modprobe chrdevbase就能成功加载呢?驱动模块和开发板的内核是同一个,交叉编译工具链也是同一个。

网友A:
你用的文件系统是正点原子出厂后刷好的文件系统,不是您按照教程移植的文件系统,按照教程里移植的文件系统的话,加.ko后缀,如果用正点原子出厂刷好的文件系统的话,那就不加.ko后缀,这个其实是文件系统指令的用法不一样而已。
什么时候要加.ko 什么时候不加.ko 呢?其实这个是不同文件系统下 modprobe 的用法,有的文件系统下可以加.ko,有的文件系统下就不加.ko,那么在测试的时候,报错找不到模块的话,就多试试加与不加.ko。
如下图是正点原子出厂的文件系统,查看 modprobe 的用法:
modprobe [options] [-i] [-b] modulename
这里说明命令 modprobe 后加的是模块的名字,dtsled.ko 这个中的 dtsled 就是模块的名字
其它的文件系统的话,也可以查询指令的用法,例如 busybox 文件系统,可以上 busybox 官网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文件系统是正点原子出厂后刷好的文件系统,不是您按照教程移植的文件系统,按照教程里移植的文件系统 ...

多谢,那请问一下,我自己制作了busybox文件系统,需要怎么才能更新原子出厂的文件系统呢?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文档《【正点原子】I.MX6U用户快速体验V1.5》第二章节介绍里边有介绍怎么固化文件系统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文件系统是正点原子出厂后刷好的文件系统,不是您按照教程移植的文件系统,按照教程里移植的文件系统 ...

看后解决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