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mx6核心板引脚定义在哪里找?实在是找不到啊

楼主(2020-07-01):
请问imx6核心板引脚定义在哪里找?实在是找不到啊。原理图也看见了,就是找不到模块说明书。哪位大侠提供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
原理图 对照  imx6U参考手册
森罗万象

网友:
如果是BTB核心板,直接看核心板原理图,上面就有核心板引脚IO,如果是邮票孔的就在开发板光盘资料里面找,路径为:6、硬件资料\3、核心板封装资料,下面分别有BTB和邮票孔的封装资料,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