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A7的9种CPU模式

楼主(2020-07-03):
9中CPU模式中关于寄存器的图示,正点原子的指南和 官方文档的不太一样

来自 ARM Cortex-A(armV7)编程手册V4.0

来自正点原子的开发指南
官方的寄存器里面SVC模式和IRQ模式是共用SP和LR寄存器的,正点原子给的图示分开的,是这两个图对应的芯片不同吗?
我用的开发板是ALIENTEK   I.MX6U   ALPHA   V2.2
这里好像有点影响IRQ中断的编写
IRQ_Handler:
        push {lr}                                        /* 保存lr地址 */
        push {r0-r3, r12}                        /* 保存r0-r3,r12寄存器 */

        mrs r0, spsr                                /* 读取spsr寄存器 */
        push {r0}                                        /* 保存spsr寄存器 */

        mrc p15, 4, r1, c15, c0, 0 /* 从CP15的C0寄存器内的值到R1寄存器中
                                                                * 参考文档ARM Cortex-A(armV7)编程手册V4.0.pdf P49
                                                                * Cortex-A7 Technical ReferenceManua.pdf P68 P138
                                                                */
        add r1, r1, #0X2000                        /* GIC基地址加0X2000,也就是GIC的CPU接口端基地址 */
        ldr r0, [r1, #0XC]                        /* GIC的CPU接口端基地址加0X0C就是GICC_IAR寄存器,
                                                                 * GICC_IAR寄存器保存这当前发生中断的中断号,我们要根据
                                                                 * 这个中断号来绝对调用哪个中断服务函数
                                                                 */
        push {r0, r1}                                /* 保存r0,r1 */

        cps #0x13                                        /* 进入SVC模式,允许其他中断再次进去 */

        push {lr}                                        /* 保存SVC模式的lr寄存器 */
        ldr r2, =system_irqhandler        /* 加载C语言中断处理函数到r2寄存器中*/
        blx r2                                                /* 运行C语言中断处理函数,带有一个参数,保存在R0寄存器中 */

        pop {lr}                                        /* 执行完C语言中断服务函数,lr出栈 */
        cps #0x12                                        /* 进入IRQ模式 */
        pop {r0, r1}
        str r0, [r1, #0X10]                        /* 中断执行完成,写EOIR */

        pop {r0}
        msr spsr_cxsf, r0                        /* 恢复spsr */

        pop {r0-r3, r12}                        /* r0-r3,r12出栈 */
        pop {lr}                                        /* lr出栈 */
        subs pc, lr, #4                                /* 将lr-4赋给pc */

cps #0x13                                        /* 进入SVC模式,允许其他中断再次进去 */
push {lr}                                        /* 保存SVC模式的lr寄存器 */

影响这两句代码:
如果SVC和IRQ共用lr寄存器,那如果cps #0x13执行之后,立马来了个IRQ中断,那么lr寄存器肯定会被破坏,然后中断返回之后我们再push{lr}就保存的是错误的数据。
当然如果SVC和IRQ共用lr寄存器也就没必要在这里保存lr寄存器了。
还有sp指针也是,如果共用的话:
/* 复位中断 */
Reset_Handler:

        cpsid i                                                /* 关闭全局中断 */

        /* 关闭I,DCache和MMU
         * 采取读-改-写的方式。
         */
        mrc     p15, 0, r0, c1, c0, 0     /* 读取CP15的C1寄存器到R0中                                       */
    bic     r0,  r0, #(0x1 << 12)     /* 清除C1寄存器的bit12位(I位),关闭I Cache                    */
    bic     r0,  r0, #(0x1 <<  2)     /* 清除C1寄存器的bit2(C位),关闭D Cache                                    */
    bic     r0,  r0, #0x2             /* 清除C1寄存器的bit1(A位),关闭对齐                                                */
    bic     r0,  r0, #(0x1 << 11)     /* 清除C1寄存器的bit11(Z位),关闭分支预测                                        */
    bic     r0,  r0, #0x1             /* 清除C1寄存器的bit0(M位),关闭MMU                                               */
    mcr     p15, 0, r0, c1, c0, 0     /* 将r0寄存器中的值写入到CP15的C1寄存器中                                         */

#if 0
        /* 汇编版本设置中断向量表偏移 */
        ldr r0, =0X87800000

        dsb
        isb
        mcr p15, 0, r0, c12, c0, 0
        dsb
        isb
#endif

        /* 设置各个模式下的栈指针,
         * 注意:IMX6UL的堆栈是向下增长的!
         * 堆栈指针地址一定要是4字节地址对齐的!!!
         * DDR范围:0X80000000~0X9FFFFFFF
         */
        /* 进入IRQ模式 */
        mrs r0, cpsr
        bic r0, r0, #0x1f         /* 将r0寄存器中的低5位清零,也就是cpsr的M0~M4         */
        orr r0, r0, #0x12         /* r0或上0x13,表示使用IRQ模式                                        */
        msr cpsr, r0                /* 将r0 的数据写入到cpsr_c中                                         */
        ldr sp, =0x80600000        /* 设置IRQ模式下的栈首地址为0X80600000,大小为2MB */

        /* 进入SYS模式 */
        mrs r0, cpsr
        bic r0, r0, #0x1f         /* 将r0寄存器中的低5位清零,也就是cpsr的M0~M4         */
        orr r0, r0, #0x1f         /* r0或上0x13,表示使用SYS模式                                        */
        msr cpsr, r0                /* 将r0 的数据写入到cpsr_c中                                         */
        ldr sp, =0x80400000        /* 设置SYS模式下的栈首地址为0X80400000,大小为2MB */

        /* 进入SVC模式 */
        mrs r0, cpsr
        bic r0, r0, #0x1f         /* 将r0寄存器中的低5位清零,也就是cpsr的M0~M4         */
        orr r0, r0, #0x13         /* r0或上0x13,表示使用SVC模式                                        */
        msr cpsr, r0                /* 将r0 的数据写入到cpsr_c中                                         */
        ldr sp, =0X80200000        /* 设置SVC模式下的栈首地址为0X80200000,大小为2MB */

        cpsie i                                /* 打开全局中断 */
#if 0
        /* 使能IRQ中断 */
        mrs r0, cpsr                /* 读取cpsr寄存器值到r0中                         */
        bic r0, r0, #0x80        /* 将r0寄存器中bit7清零,也就是CPSR中的I位清零,表示允许IRQ中断 */
        msr cpsr, r0                /* 将r0重新写入到cpsr中                         */
#endif

        b main                                /* 跳转到main函数                                  */

这里初始化SVC模式的SP和初始化IRQ模式的SP不是就重复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官方文档里面写错了,你仔细阅读这一章节,并没有提过SVC和IRQ的R13和R14共用,相反,官方文档里面还有下面一句话:
这里明确的写出了R14_svc和R14_irq。

另外,我又看了一下杜春雷写的《ARM体系结构与编程》这本书,虽然讲的是ARM9,但是在寄存器模式这一块基本和Cortex-A7是一样的,相关描述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官方文档里面写错了,你仔细阅读这一章节,并没有提过SVC和IRQ的R13和R14共用,相反,官方文档里面还 ...

谢谢回复,如果SVC和IRQ共用的话,确实对用户编写程序非常不友好,官方的错了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