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i2c驱动 alientek提供的内核和驱动测试程序,无法获取AP3216C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0-07-04):
1、测试条件
A."11、开发板教程对应的uboot和linux源码";
B. 正点原子提供的AP3216C驱动程序和linux应用APP测试程序

2.测试结果如下:
ir=0,als=30457,ps=0
i2c rd failed=-5 reg=00000a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b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c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d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e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f len=1
ir=0,als=30457,ps=0
i2c rd failed=-5 reg=00000a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b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c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d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e len=1
i2c rd failed=-5 reg=00000f len=1
ir=0,als=30457,ps=0

驱动程序和APP测试程序

网友A:
这个就是dts文件

楼主:
哪位大佬可以帮我解决下哦,或者大家是否在自己的板子上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设备树和内核是你自己编译出来的吗?
你检查看看设备树和内核,没问题的话再自己编译,然后放到板子上运行测试看看

网友B:
用楼主上传的例程在我自己的板子上跑了一下,仅仅将compatible值修改与我板子的设备树对应,其他没做任何修改。  楼主检查一下设备树吧,看看I2C用的IO有没有冲突,IO电器属性的值是不是设置正确之类的。

楼主:
楼主,您好,可以帮我上传下你的dts文件么? 我这边是用的是正点原子对应教程的linux内核版本,dts文件是imx6ull-alientek-emmc.dts,这个问题困扰我3个星期,底层代码全部调试了,死活不可以(从机就是不ACK)。关于I2C1这个口,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中,我目前没有发现有冲突,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楼主上传的例程在我自己的板子上跑了一下,仅仅将compatible值修改与我板子的设备树对应,其他没做任何修 ...

楼主,您好,可以帮我上传下你的dts文件么? 我这边是用的是正点原子对应教程的linux内核版本,dts文件是imx6ull-alientek-emmc.dts,这个问题困扰我3个星期,底层代码全部调试了,死活不可以(从机就是不ACK)。关于I2C1这个口,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中,我目前没有发现有冲突,头大。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我这个测试,按照教程根据nxp提供的Linux移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我这个测试,按照教程根据nxp提供的Linux移植过来的

能给个dts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dts文件

问题还有没有解决,但是非常感谢楼主这么给力

网友C(2020-09-07):
裸机程序也有问题,一直检测失败,也没有示波器,调试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裸机程序也有问题,一直检测失败,也没有示波器,调试不方便

和你现象一样,ap3216c 一直没有ack,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29):
有没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别人用样例是肯定可以跑的;你的不行。。。

网友(2021-07-07):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最近在调试IIC的linux 驱动,换成atm24c02 在试,有相关问题的小伙伴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现象一样,ap3216c 一直没有ack,问题解决了吗

硬件有问题的话,烧写用出厂系统测试,出厂系统就有测试ap3216的,人家肯定是测试过没问题才发你的啊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
你用i2c-tool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