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miniALPHA开发板网络操作PING Ubuntu主机复位

楼主(2020-07-09):
补充一点,ping其他网络也会数据中止,CPU复位。

网友:
同样遇到此问题,应该是安装了ubuntu18系统导致的,版本太高了,安装正点原子推荐的Ubuntu16版本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能,再看看是gcc的版本号,不能太高,gcc5.4以下吧。还有就是用最新版的uboot包

网友:
我也遇到了,求解

网友: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