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裸机程序的另一种方式

楼主(2020-07-09):
按教程上的每次写完或修改一次裸机程序都要先将程序写入sd卡,然后从sd卡启动,频繁的插拔sd卡和写sd卡比较的繁琐,现分享一种利用uboot命令来运行裸机程序:方法1.如果你已经搭建好了tftp,则将裸机程序放到tftp服务器目录,利用tftp命令将裸机程序加载到指定地址,然后使用go命令运行程序。如start.S中“ldr sp, =0X80800000”,则执行tftp 80800000 xxx.bin,然后执行 go 80800000

方法2.如果没有搭建tftp,可利用超级终端或者SecureCRT的和串口传输协议进行执行文件传输。

以SecureCRT的ymodem示例,输入loady 80800000,等待接收到C,点击CRT的传输-->发送Ymodem-->选择文件--->添加--->确定,等待传输完成,执行go 80800000(图中的1个传输错误可能是由于CRT的ymodem协议是变种,与uboot内置的有区别,实测没影响)

网友A(2020-08-28):
引用 网友B:
为啥烂大街的方法, 花钱买的开发板配套教程不教啊? 真心求问.

方法有多种多样,教程会以常用的方法教学,并不是教程不想教,每个示例写多种方法,估计教程看的闹心,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式是多种多样,但是不建议在uboot使用go这个指令,有时会出现实现现象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感谢分享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C(2020-07-10):
你这方法烂大街了都,核心就是不管你用啥办法只要能将裸机bin文件下载到链接地址上,比如0x87000000,然后go 87000000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法烂大街了都,核心就是不管你用啥办法只要能将裸机bin文件下载到链接地址上,比如0x87000000,然后g ...

为啥烂大街的方法, 花钱买的开发板配套教程不教啊? 真心求问.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多种多样,教程会以常用的方法教学,并不是教程不想教,每个示例写多种方法,估计教程看的闹心,原 ...

还是茂茂强啊, 论坛是如何改名字啊。我想改茂茂2020
神一样的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烂大街的方法, 花钱买的开发板配套教程不教啊? 真心求问.

教了,Linux讲uboot那几集里面,但是你们都跳着看的,没办法

网友D:
修改imxdown 程序,直接加到makefile中,生成*.imx文件,使用uuu命令直接在内存中运行,完美调试裸机和uboot

网友(2020-12-13):
引用 网友D:
修改imxdown 程序,直接加到makefile中,生成*.imx文件,使用uuu命令直接在内存中运行,完美调试裸机和uboot

这个uuu怎么用?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2021-07-09):
进入uboot指令烧写成功后, go 寄存器地址(正确的),直接进入到出厂模式,没法看到裸机功能实现,这个要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