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我用的4.3寸,800x480的板子 , 把六十四章的程序

楼主(2020-07-10):
请问, 我用的4.3寸,800x480的板子 , 把六十四章的gt9147的程序编译后,修改好设备树,在开发板上无法运行 , 用hexdump命令根本就没反应。请问怎办回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设备树那个中断IO被别的地方应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检查下设备树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首先要知道中断触发了没,可以加日志.其次是历程的固件是480*272的,要修改一下固件.固件可以见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可以把你的设备树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