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程序,本地可以,ssh报错

楼主(2020-07-12):
问下,同一个qt应用,本地和shh都是登录root账户,本地直接执行没有问题,ssh直接执行就报错,必须先source /etc/profile后ssh执行才能成功,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图一:ssh执行报错

图二:source /etc/profile后问题消失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了,/etc/profile文件里有配置环境变量,执行source /etc/profile以后就使能环境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