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译yocto得到的镜像压缩包要怎么使用?还有关于uboot和镜像是否要更换的问题

楼主(2020-07-12):
编译yocto后得到了镜像压缩包,然后又用yocto构建了SDK工具得到qt5的交叉编译链,接着又用这个交叉编译链编译了uboot和Linux镜像,然后就没有关于使用yocto镜像压缩包的教程了。。是直接把这个压缩包解压到nfs的rootfs里吗,现在用的是arm交叉编译链编译出的uboot是不是也要换成qt5交叉编译链编译出来的uboot?Linux镜像也不能用原来的?有没有大佬顺便来说说这不同编译链编译出来的东西具体有什么差别0.0

楼主:
进去了,是rootf的权限设置问题。烧到emmc也要改权限。

网友A:
构建出来的根文件系统,就可以解压到nfs目录了,烧录到TF卡或者EMMC里都行。
构建编译出来的fsl-imx-x11-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sh 的文件,使能以后,ubuntu就安装了arm-poky-linux-gnueabi-gcc (GCC) 5.3.0这个交叉编译工具了,就可以用这个交叉编译工具来编译内核和uboot以及c文件与 Qt 应用程序了。
用之前的编译器编译好的内核和uboot的话,可以不用换成qt5的编译工具再编译一次uboot的。

网友B:
理论上按原子提供的交叉编译器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要说他们有差别的地方也是有的,你只要内核和模块用的是同一个编译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建出来的根文件系统,就可以解压到nfs目录了,烧录到TF卡或者EMMC里都行。
构建编译出来的fsl-imx-x11-g ...

我已经把系统烧进emmc了,但是系统启动不成功,能登陆,能用vi指令,但是ls就用不了,启动界面也停留在最后就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按原子提供的交叉编译器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要说他们有差别的地方也是有的,你只要内核和模块用的是 ...

哦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建出来的根文件系统,就可以解压到nfs目录了,烧录到TF卡或者EMMC里都行。
构建编译出来的fsl-imx-x11-g ...

请问是不是我编译出了问题,根文件系统不完整,编译的时候中断过几次,还是缺少了一些驱动,要自己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建出来的根文件系统,就可以解压到nfs目录了,烧录到TF卡或者EMMC里都行。
构建编译出来的fsl-imx-x11-g ...

好多busybox的东西都没有生效,显示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A:
ls不出来东西是因为,当前目录下没有什么文件(除了. 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不出来东西是因为,当前目录下没有什么文件(除了. 和..)

进入了文件夹之后ls就可以用了但是qt用不了,开发板屏幕移植停留在logo那不会动,好奇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进去了,是rootf的权限设置问题。烧到emmc也要改权限。

yocto根文件系统使用和busybox的基本一样,目前发现tslib移植不成功,图形界面不能使用触屏,我移植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构建出来的根文件系统,就可以解压到nfs目录了,烧录到TF卡或者EMMC里都行。
构建编译出来的fsl-imx-x11-g ...

你好,能请教一下yocto编译出来的文件系统镜像压缩包更新到TF卡中启动的具体操作吗?我像更新uboot或者内核那样直接用mmc命令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