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设备树讲解视频疑问 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2020-07-13):
有关#address-cells和#size-cells定义的子节点的reg<>的属性,为什么在这里认为是当前节点的reg<>内的属性呢?

楼主:
@原子哥 @正点原子

网友A:
你的问题还不够明确。。。。话说了,在这个节点下了,当然就是这个节点的reg属性了,这个,有啥疑问的

网友B:
额......这个节点中的#address-cells和#size-cells两个属性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忽略、直接删除,这俩属性是用来描述子节点的reg属性的。
森罗万象

网友:
那就要看读取设备树的函数对于这些东西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C:
single_wire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status = "okay";

        alphaled: alphaled@0 {
                reg = <0x020C406C 0x04
                           0x020E0068 0x04
                           0x020E02F4 0x04
                           0x0209C000 0X04
                           0X0209c004 0X04
                >;
                status = "okay";
        }
}

规范的设备树节点应该是这样的,视频/文档误导#address-cells、#size-cells是对led的reg限制,其实根本没有限制到,要限制也是我贴的这种格式。#address-cells、#size-cells是对子节点的限制,视频/文档的alphaled没有子节点,我贴这个代码就有子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还不够明确。。。。话说了,在这个节点下了,当然就是这个节点的reg属性了,这个,有啥疑问的

建议你去看一下文档中的address-cells和size-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节点中的#address-cells和#size-cells两个属性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忽略、直接删除,这俩 ...

嗯嗯,这个address-cells和size-cells用来描述的是子节点的reg的属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范的设备树节点应该是这样的,视频/文档误导#address-cells、#size-cells是对led的reg限制,其实根本 ...

确实是这样,正确的用法就是贴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规范的设备树节点应该是这样的,视频/文档误导#address-cells、#size-cells是对led的reg限制,其实根本 ...

你可以多翻翻看其它的设备树文件里的描述,有很多的节点是那样的写法。
根节点可能包含的属性为#address-cells和#size-cells,规范中说明这两个属性是必须的,但是实际应用时是可选的,可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正确的用法就是贴的图片

你可以多翻翻看内核里其它的设备树文件里的描述,有很多的节点是那样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