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art3作为linux控制台时,命令行显示出错

楼主(2020-07-15):
我将uart3接到无线数传模块,pc也接一个无线数传模块,想要实现无线终端,启动log信息正常,但是命令行显示如图问题,/符号错位,ls命令不能正常回应。bootargs参数为console=ttymxc2,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1.108:/home/hyc/linux/nfs/rootfs ip=192.168.1.110:192.168.1.108:192.168.1.1:255.255.255.0::eth0ff

楼主:
感觉像是通讯时候没同步之类的;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A:
网络的问题导致不稳定,文件系统挂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的问题导致不稳定,文件系统挂载不稳定?

根文件系统是本地挂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网络是不是OK的?

根文件系统是本地挂载的

网友:
如果用回ttymxc0还会有这个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