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程里的清bss的问题。

楼主(2020-07-16):
.global _bss_start
_bss_start:
        .word __bss_start
.global _bss_end
_bss_end:
        .word __bss_end
...
clean_bss:
    ldr r0, _bss_start
    ldr r1, _bss_end
    mov r2, #0

..
上边是教程的代码。为什么不直接写
...
clean_bss:
ldr r0, =__bss_start
ldr r1, =__bss_end
mov r2, #0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例程方式编译的:
87800000 :
87800000:        878004d4                         ;  instruction: 0x878004d4

这两种写法是一样的,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可能就是说两种方法都可行的情况下,有一种规范标准的写法吧,这是我猜的! 您凑合着听就行了!
森罗万象

楼主:
这是用例程方式编译的:
87800000 <_bss_start>:
87800000:        878004d4                         ; <UNDEFINED> instruction: 0x878004d4
87800004 <_bss_end>:
87800004:        878004fc                         ; <UNDEFINED> instruction: 0x878004fc
87800008 <_start>:
.....
87800060 <clean_bss>:
87800060:        e51f0068         ldr        r0, [pc, #-104]        ; 87800000 <_bss_start>
87800064:        e51f1068         ldr        r1, [pc, #-104]        ; 87800004 <_bss_end>
87800068:        e3a02000         mov        r2, #0
这是用我说的方式编译的:
87800058 <clean_bss>:
87800058:        e59f00f8         ldr        r0, [pc, #248]        ; 87800158 <FIQ_Handler+0x2c>
8780005c:        e59f10f8         ldr        r1, [pc, #248]        ; 8780015c <FIQ_Handler+0x30>
87800060:        e3a02000         mov        r2, #0
.....
87800158:        878004d4                         ; <UNDEFINED> instruction: 0x878004d4
8780015c:        878004fc                         ; <UNDEFINED> instruction: 0x878004fc
.....
会发现程序向r0,r1导入的值都是 878004d4和878004fc,对应__bss_start和__bss_end地址。

另外例程在87800000 后放的是__bss_start和__bss_end地址。程序是从87800000取指令,会不会意外取到错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