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N8720百兆自协商插上线后要过几十秒才连上

楼主(2020-07-16):
如题,自己设计了一块PCB使用了LAN8720作为网口的PHY芯片
原理图是COPY了MYZR。对比过阿尔法的原理图部分电容不一样。但是对方的开发板使用就是正常的。结果板子焊上去,发现板子百兆情况喜下,建立连接的时间时快时慢 短的就几秒,长的时候都快50+s了。

4层板 CPU是I.MX6ULL
目前已经做的努力有。
1.严格等长的差分线。
2.外接有50M源晶振。
3.由CPU提供50M时钟。
4.按照左神提供的教程,把网卡驱动修改位LAN8720了
(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问题,就是设备树中时钟的参数和左神的教程不太一样,针对这个我还发了一个贴:网卡的驱动,修改设备树时钟引脚的配置为0x4001b009 内核启动识别不了网卡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954&fromuid=76074
(出处: OpenEdv-开源电子网)

板子连接成功后,网络通信一切正常,速度也正常。

为什么当时第一时间没有遇到阿尔法,原子的教程真的太友好了。。这个坑掉进去好久了,PCB都打了4个版本了,就是没有解决网口的问题。

希望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下其他的思路

楼主:
折腾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前些天找到了原子的资料。中文发的贴。然后下午问题解决了。上礼拜送出去了两个PCB板。昨天到了一个焊好问题依旧存在。今天又到了一块。刚刚调试完毕,问题解决了。
总结一下,应该是差分线等长的原因。
之前的板子对外接口采用一个RJ45的头子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怀疑是这个网络变压器内部绕线导致的差分线不等长了。因为我外部的走线已经做了严格的等长误差在1mil之内。
然后我新做了一款换了一个内置网络变压器的头子。焊接好后,即插即连。万幸问题解决。

网友A:
网络接口的板子PCB设计比较麻烦,晶振、等长走线焊接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都会导致莫名其妙的网络不通,这个确实很难,我们当时做LAN8720A也是做了很多版本才稳定。当时搜到了这篇文章可以参考http://www.voidcn.com/article/p-nimsrkpo-hr.html

楼主(2020-08-27):
引用 网友A:
网络接口的板子PCB设计比较麻烦,晶振、等长走线焊接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都会导致莫名其妙的网络不通,这个确 ...

学习了

网友B:
我也画了一4层版,等长线也弄了,但是ping得时候 有时候还会丢包。核心板到phy芯片之间走线有过层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了一4层版,等长线也弄了,但是ping得时候 有时候还会丢包。核心板到phy芯片之间走线有过层会有影响 ...

查了很久,理论上都说没影响。我之前画了个两层板。差分线走了via 也正常使用。就是这个感觉就有点玄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