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FS挂载不上,提示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楼主(2020-07-18):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31.1:/home/chenyu/linux/nfs/rootfs ip=192.168.31.62:192.168.31.1:192.168.31.1:255.255.255.0::eth0ff;

网友A:
你的ubuntu版本不是16.04的,是ubuntu18.04或者20.04版本的?是的话,那应该是和ubuntu版本有关的了,可以查看这个论坛里的帖子的解决办法: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2907&extra=page%3D2

网友:
整个流程是这样子的
开始启动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25.5;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5.20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80800000
Loading: #################################################################
         #################################################################
         #################################################################
         #################################################################
         #################################################################
         ########################################################
         469.7 K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5582760 (552fa8 hex)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25.5;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5.20
Filename 'imx6ull-alientek-emmc.dtb'.
Load address: 0x83000000
Loading: ###
         788.1 K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36341 (8df5 hex)
Kernel image @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552fa8 ]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3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3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83000000, end 8300bdf4

Starting kernel ...

启动到
snvs_rtc 20cc000.snvs:snvs-rtc-lp: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19-08-16 12:00:32 UTC (1565956832)
IP-Config: Failed to open eth0
IP-Config: Device `eth0' not found
VSD_3V3: disabling
can-3v3: disabling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出现的问题是网卡ETH0没有发现,后面就直接等待很久
  No soundcards found.
mmc1: new HS200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1: mmc1:0001 8GTF4R 7.28 GiB
mmcblk1boot0: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1 4.00 MiB
mmcblk1boot1: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2 4.00 MiB
mmcblk1rpmb: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3 512 KiB
mmcblk1: p1 p2
hub 1-1:1.0: USB hub found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error -6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0100           65536 ram0  (driver?)
0101           65536 ram1  (driver?)
0102           65536 ram2  (driver?)
0103           65536 ram3  (driver?)
0104           65536 ram4  (driver?)
0105           65536 ram5  (driver?)
0106           65536 ram6  (driver?)
0107           65536 ram7  (driver?)
0108           65536 ram8  (driver?)
0109           65536 ram9  (driver?)
010a           65536 ram10  (driver?)
010b           65536 ram11  (driver?)
010c           65536 ram12  (driver?)
010d           65536 ram13  (driver?)
010e           65536 ram14  (driver?)
010f           65536 ram15  (driver?)
b300         7634944 mmcblk1  driver: mmcblk
  b301          131072 mmcblk1p1 5c49df4b-01
  b302         7493632 mmcblk1p2 5c49df4b-02
b330             512 mmcblk1rpmb  (driver?)
b320            4096 mmcblk1boot1  (driver?)
b310            4096 mmcblk1boot0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 en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
最后是内核启动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ubuntu版本不是16.04的,是ubuntu18.04或者20.04版本的?是的话,那应该是和ubuntu版本有关的了,可以 ...

亲测有效。我的Ubuntu环境是18.04,板子是nand版本的。

网友B:
我目前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已经一周多了,论坛上的这些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已经一周多了,论坛上的这些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楼主你解决了吗?

你可以去看一下【正点原子】I.MX6U 常见问题汇总V1.0的2.6.1,里面总结了很多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已经一周多了,论坛上的这些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楼主你解决了吗?

你看看你的报错和楼主的是不是同一个?如果你的ubuntu是18.04的话,按照我上面的截图的来操作。截图来自于: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看一下【正点原子】I.MX6U 常见问题汇总V1.0的2.6.1,里面总结了很多这种情况的。

好的,谢谢

网友:
http://www.openedv.com/thread-313513-1-3.html
试试这个, 或者你在uboot里看一下netargs的参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