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Linux开发板OTG启动端口不出来

楼主(2020-07-19):
阿尔法Linux开发板烧录uboot和linux过程中OTG端口不出来。

现状:

·OTG_USB通过USB线接到电脑,不通过集线器;
·BOOT_CFG配置为01000000;

·试过多次更换电脑的USB口;
·之前有烧录过,有时OTG端口可以出来,有时OTG端口不出来,最近无法出端口;
·没有OTG端口时,通过微软USBViewer工具看不到OTG的USB接口上报;

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我中午操作有端口可以烧录,到晚上出不了端口(准确来说出曾经有出端口,重启后又不出,后面多次重启不端口)。

楼主:
补充一下,SD卡也没有插入。

网友A:
你说的OTG端口出不来是指在这里没端口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OTG端口出不来是指在这里没端口的意思?

是的,这个口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出不来。

网友B:
COM口出不来正常的吧,那个OTG哪里不会在COM口里显示的。你说的是这个什么HID有时候不显示的是吧?那可以关掉软件了再打开就会有了。如果是多次没有的话,你看看有烙铁的么,可以补焊一下这个口看看,也许是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口出不来正常的吧,那个OTG哪里不会在COM口里显示的。你说的是这个什么HID有时候不显示的是吧?那可以关 ...

如果设备管理器有出“HID-compliant device”这个端口,软件是可以识别到并烧录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就是设备管理器有时候出不来这个端口。奇怪的点就是刚开始有,板子下电再上电就没有了,后面一直都很难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备管理器有出“HID-compliant device”这个端口,软件是可以识别到并烧录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 ...

这个不会直接在设备管理器识别的,你用原子的线接上开发板的OTG和电脑,拨码开关选择USB模式,板子上电,打开烧录工具就能识别到

楼主(2020-08-22):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直接在设备管理器识别的,你用原子的线接上开发板的OTG和电脑,拨码开关选择USB模式,板子上电, ...

已经打到了USB模式。一直都在USB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