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oot下ping不通ubuntu主机

楼主(2020-07-20):
如题,完全按照V1.0教程中30.4.4中的操作无法PING通,已经调试了一天,还是无法解决。请教各位大神。可以通过WIN10 ping通Ubuntu,win10 ping不同开发板,开发板ping不同Ubuntu;附件为开发板Ping Ubuntu的情况,还有一个线索,不知道有没有用,FZ软件也无法连接Ubuntu;附件

网友A:
电脑和开发板都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Ubuntu设置桥接模式桥接到有线网卡。你的网络连接什么方式也没说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和开发板都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Ubuntu设置桥接模式桥接到有线网卡。你的网络连接什么方式也没说清楚啊

请问一下 我的电脑是用网线上网的,没有路由器,我现在拿另一个网线接头插到开发板上,是不是没办法PING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我的电脑是用网线上网的,没有路由器,我现在拿另一个网线接头插到开发板上,是不是没办法PING ...

你的电脑双网口的吗,Ubuntu的IP和开发板的IP要在同一网段才能ping通。或者买个20块左右的交换机,电脑和开发板都接在交换机上,会自动分配好IP,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双网口的吗,Ubuntu的IP和开发板的IP要在同一网段才能ping通。或者买个20块左右的交换机,电脑和 ...

搞定了 谢谢 实验室的另一个网口和我现在用的也是一个网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谢谢 实验室的另一个网口和我现在用的也是一个网段的

OK,反正在同一网段就行,还有关闭防火墙

网友C:
额,可以先说明你当前的网络拓扑情况吗?
开发板和电脑接的路由器上网?还是开发板接的电脑网口(也就是电脑和开发板直连?),电脑是无线上网?这些重要出的网络环境你得跟大家说一说
然后就是开发板、电脑、ubuntu三者的IP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和开发板都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Ubuntu设置桥接模式桥接到有线网卡。你的网络连接什么方式也没说清楚啊

我是开发板直接连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可以先说明你当前的网络拓扑情况吗?
开发板和电脑接的路由器上网?还是开发板接的电脑网口(也就是电 ...

开发板直接连电脑。三者的IP在同一网段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直接连电脑。三者的IP在同一网段内

开发板和电脑直连的设置方法(电脑不用 WIFI  上网)
参考视频:
https://beta.yuanzige.com/course/detail/50096
注意,如果虚拟机可以设置为桥接模式的话尽量设置为桥接模式。

开发板和电脑直连,电脑要用 WIFI (热点)上网
参考论坛帖子: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2020-11-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开发板和主机ping不同,但是单独ping路由器能通,请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