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download烧录失败,I2C和UBOOT两个实验

楼主(2020-07-24):
i2c实验和后面的uboot实验使用imxdownload一直都是烧写失败,烧写速度都是十几MB,换了两张SD卡和读写器,实验前面的例程都没问题的,不知道啥原因这两个就是下不进去

网友A:
【新提醒】裸机实验烧录到TF卡注意事项-OpenEdv-开源电子网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highlight=tf%BF%A8
SD卡烧写速度过快,可以用教程里提供的SDFormatter 工具格式化SD卡,重新关闭ubuntu 再打开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提醒】裸机实验烧录到TF卡注意事项-OpenEdv-开源电子网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 ...

还是不行,使用格式化工具了,还是几十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