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寄存器中的bit4:SION位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0-07-24):
视频中没有解释教程中说:
IO 软 件 输 入 使 能 , 以 GPIO1_IO03 为 例 就 是 寄 存 器
SW_MUX_CTL_PAD_GPIO1_IO03 的 SION 位(bit4)。如果需要使能 GPIO1_IO03 的软件输入功
能的话此参数应该为 1,否则的话就为 0。

有点没明白什么时候需要使能,什么时候需要关闭。
IIC和SPI为啥一个使能了一个关闭了?

网友: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0321&highlight=SION

上面的帖子的分析的挺好的,您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