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ctrl和GPIO子系统下的led实验异常

楼主(2020-07-25):
照着GPIO子系统下的led视频写的led驱动不能点亮led啊。
设备树如下
直接拷贝例程也不行。(对于不同程序,of_get_named_gpio里面的属性名称都相应修改一致了)
但是蜂鸣器实验正常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发现先挂载运行之前的led驱动,再挂载运行GPIO子系统的led就ok了,上电直接运行就不行。
是不是GPIO子系统的led时钟没开启啊,在哪开启啊

设备树

设备树

网友A:
设备树的两个地方按照截图的来改一下试试
改完了重新编译设备树,再放到板子上跑应该就有现象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哪些管脚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树的两个地方按照截图的来改一下试试
改完了重新编译设备树,再放到板子上跑应该就有现象了。
...

这两个引脚和led没关系啊

楼主:
真是神奇,改了这两个引脚就好了,阁下真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神奇,改了这两个引脚就好了,阁下真细心。

嘿嘿,对了,你也可以看看这个文档,这个文档里有记录了一些常见问题解决办法,里边有说道这个问题 【正点原子】I.MX6U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引脚和led没关系啊

有复用的,可以看看我附件里的文档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A:
有复用的,可以看看我附件里的文档

您好,文档中只说了需要将那两句代码注释掉,但并没有具体讲解是怎么影响到LED0的。GPIO5_IO07和GPIO5_IO08是如何影响到GPIO1_IO03的?这一点还是不太懂,希望您能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