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IMX6Ull添加自定义分区

楼主(2020-07-28):
如何在系统烧录的时候添加自定义分区,格式为F32,作为USB虚拟U盘的挂载分区,后续保存一写日志信息等功能?

网友A:
可以自己制作一个镜像,用SD卡烧录,参考imx6mksdboot.sh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制作一个镜像,用SD卡烧录,参考imx6mksdboot.sh来写

怎么在EMMC上制作一个自定义的分区,用工具直接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在EMMC上制作一个自定义的分区,用工具直接烧录

imx6mkemmcboot.sh这个脚本就是制作EMMC的,里面有写到怎么分区。教程39.4有将如何用烧录工具烧录自己的系统,你结合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mkemmcboot.sh这个脚本就是制作EMMC的,里面有写到怎么分区。教程39.4有将如何用烧录工具烧录自己的 ...

谢谢提醒,自己结合看了一下,在脚本mksdcard.sh中添加一个分区,修改ucl2.xml文件,把新加的分区的格式改为F3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