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语句后面跟双括号什么意思?求高人讲解?

楼主(2020-07-28):
在开发板第七个实key中:
while(1)
    {
        keyvalue = key_getvalue();
        if(keyvalue)
        {
            switch ((keyvalue))
            {
                case KEY0_VALUE:
                    beep_state = !beep_state;
                    beep_switch(beep_state);
                    break;
            }
        }

网友:
例程是单括号的,你看的教程可能版本比较老,有笔误,最新的教程已经改过来了。
keyvalue是key_getvalue()函数的返回值KEY0_VALUE,表示按下一次按键

楼主:
单括号,虽然不报错,但是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
https://github.com/WZTENG

网友:
括号再多跟一对括号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可不是什么你没见过的新用法   完全是笔误!
森罗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