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开发板教程对应的uboot和linux源码 linux源码编译错误

楼主(2020-07-29):
ubuntu 下执行
./mx6ull_alientek_emmc.sh   命令  编译内核 失败

最后显示如下
  LD      drivers/usb/built-in.o
  LD      drivers/tty/vt/built-in.o
  LD      drivers/tty/built-in.o
  LD [M]  drivers/target/target_core_mod.o
make: *** [Makefile:947:drivers] 错误 2

中间编译过程输出 有这样的输出

CC      drivers/video/fbdev/core/fb_cmdline.o
  CC [M]  drivers/net/wireless/brcm80211/brcmfmac/of.o
drivers/target/target_core_pr.c: In function ‘core_scsi3_pr_seq_non_holder’:
drivers/target/target_core_pr.c:332:3: warning: ‘return’ with no value, in function returning non-void [-Wreturn-type]
  CC      drivers/tty/tty_ldsem.o
  CC      drivers/usb/chipidea/host.o
  CC      drivers/tty/pty.o
  CC      drivers/media/rc/keymaps/rc-technisat-usb2.o
  CC      drivers/video/fbdev/core/fbmem.o
  CC      drivers/video/backlight/pwm_bl.o
  LD [M]  drivers/net/wireless/brcm80211/brcmfmac/brcmfmac.o
  CC      drivers/video/fbdev/core/fbmon.o
make[2]: *** [scripts/Makefile.build:402:drivers/net/wireless] 错误 2
make[1]: *** [scripts/Makefile.build:402:drivers/net] 错误 2
make[1]: *** 正在等待未完成的任务....
  CC      drivers/usb/core/hub.o
  CC      drivers/video/logo/logo.o

哪位大神能不能帮忙分析下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之前使用的时ubuntu20.04  arm编译器版本是4.7.3  后来 ubuntu换成了16.04 编译器 也换了4.9.4   同时安装了 lzop 和libncurses5-dev  不知道 是系统的问题 还是 编译器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