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NFS好的busybox根文件系统烧写到EMMC中

楼主(2020-07-31):
如何把NFS好的busybox根文件系统烧写到EMMC中

网友:
你按照文档教程里说的方法,先打包,打包的名字是rootfs.tar.bz2打包好以后再看看这个链接里的操作方法
然后直接替换掉正点原子\开发板光盘A-基础资料\5、开发工具\4、正点原子MFG_TOOL出厂固件烧录工具\mfgtool\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filesystem里的rootfs.tar.bz2文件了再烧录就可以了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387&extra=page=2

网友:
可以参考用户快速体验手册里的使用脚本固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