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 IMX6ULL uboot设置网络问题(和电脑联网失败)

楼主(2020-08-02):
阿尔法 IMX6ULL开发板,在学习第三篇uboot移植和驱动移植之前,配置uboot网络,出现问题。描述如下:

1、环境:
Ubuntu16.04
gcc version 5.4.0
交叉编译器版本

2、网线连接:
从机顶盒上拉了两根网线,一根连电脑,一根连开发板。
(居住环境限制,无法使用路由器)

3、Ubuntu中ip情况:

4、开发板ip情况
4.1、执行dhcp
这里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5.117。和Ubuntu不在同一个网段,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使用的是机顶盒,不在同一个网段?

4.2、自己设置开发板的数据是:
setenv ipaddr 192.168.162.50
setenv ethaddr 00:04:9f:04:d2:35
setenv gatewayip 192.168.162.1
setenv netmask 255.255.255.0

setenv serverip192.168.162.133
saveenv

执行print查看

4.3、ping Ubuntu无法ping通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机顶盒没试过是不是同一网段,你先用原子出厂的系统去试一下能不能ping通(前提是主机和Ubuntu要pi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