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X6ULL在Linux下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看到教程的PDF里面说,厂商已经将Linux下LCD的驱动写好了,就在“/dev/fb0”这里。

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已经有一个官方写好的LCD驱动,我们还能不能自己另外写一个LCD驱动挂在板子上运行?比如拿LCD显示个图片什么的?

楼主:
好吧,对不起,我看别人用三星的开发板写的Linux下的LCD驱动也是用到了fb0,所以说能用现成的,尽量用现成的。

网友(2021-06-08):
这个用现成的驱动是怎么显示一张图片的呢?就是说怎么调用/dev/fb0这个设备。

网友:
自己当然可以写一个LCD驱动,其实在LCD上显示图片和显示文字差不多,都是按照一定规律打出特定颜色的点。都是操作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