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非双网卡虚拟机桥接如何解决?

楼主(2020-08-11):
首先我是笔记本电脑,网上试了各种方法无法设置虚拟机为桥接,原因是笔记本没有双网卡。无奈之下网络设置的是NET模式 ,ubuntu在NET模式下可以ping通windows 反过来也可以,开发板可以ping通 windows,但是无法ping通 ubuntu。NET模式下 开发板和笔记本连接的都是路由器,没有办法设置桥接。求助单个电脑如何完成通信?笔记本没有双网卡是不是需要在换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IP192.168.1.127 ubuntu:192.168.2.128(这里无法设置192.168.1,因为不是桥接)IP都是手动设置的,n ...

桥接模式何时需要双网卡了?

我这笔记本用桥接 正常开启啊
学无止境

网友A:
开发板的IP地址和ubuntu的IP地址各是多少?
ubuntu设置的NAT模式的话,是自动获取的IP吗?

ubuntu和虚拟机什么版本?怀疑是你安装的虚拟机和ubunt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的IP地址和ubuntu的IP地址各是多少?
ubuntu设置的NAT模式的话,是自动获取的IP吗?

开发板IP192.168.1.127 ubuntu:192.168.2.128(这里无法设置192.168.1,因为不是桥接)IP都是手动设置的,net模式对于外网来说开发板与笔记本不是同一个网关下,之前一直用台式电脑作为中间传输给开发板的,开学之后就用不了,ubuntu 18.0版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桥接怎么解决?

楼主:
大概算解决了,虚拟机安装问题,卸载重新安装使用默认安装路径。之前指定的就无法桥接,重新安装后一不小心把网络驱动给删了,然后用一个CCleaner修复一下发现可以桥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