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分享】阿尔法板子USB转串口驱动内核使能

楼主(2020-08-12):
阿尔法板子USB转串口驱动内核使能
进入内核源码,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  USB support  --->
        <*>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  --->
             <*>   USB FTDI Single Port Serial Driver //选中USB转串口驱动,此处选FTDI为例,供参考
(如果是使用CH340,配置方法见本帖3楼)
编译好内核后,更新板子内核,在板子USB host接口插入usb转串口线,会弹出如下提示,说明内核已成功识别USB设备,并枚举成串口设备,此时板子用minicom串口工具来测试即可。(经测试,已可用)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A:
可以,谢谢分享!
森罗万象

楼主:
如果是usb转串口芯片是ch340的话,则内核进行如下两个配置即可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usb转串口芯片是ch340的话,则内核进行如下两个配置即可

请问这样配置之后,重新编译了是不是只用移植zImage,不用移植.dtb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谢谢分享!

请问你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实现了吗?

如果不能实现,建议换usb转232串口线。否则内核不一定支持你的usb转232芯片。帖子都是经过实物测试的。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配置之后,重新编译了是不是只用移植zImage,不用移植.dtb文件???

不用处理设备树,usb可枚举的设备太多了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处理设备树,usb可枚举的设备太多了

好的,谢谢,已经可以成功读出设备信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处理设备树,usb可枚举的设备太多了

请问用minicom设置串口波特率那些参数之后,下方一直是offline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网友C(2020-11-04):
我PL2303的线使用你的方法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PL2303的线使用你的方法好像不行

需要看下内核是否支持这个转换芯片的驱动才行,上面是用FT232和CH340举例。驱动支持的话,线缆插入板子后系统会枚举出/dev/ttyUSB0设备(命令行会输出提示信息),可以写读写串口的应用代码,open函数打开/dev/ttyUSB0即可,后面write、read根据需求来编码;也可用minicom直接进行接口收发测试。驱动不支持的话,就得调试驱动来支持了。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看下内核是否支持这个转换芯片的驱动才行,上面是用FT232和CH340举例。驱动支持的话,线缆插入板子后 ...

谢谢,我知道了,我仔细看过了,确实没有PL2303的驱动,我换一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2021-01-08):
为什么我编译的内核里面
没有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这个选项

网友D:
uboot下 /drivers/usb 里面也没serial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uboot下 /drivers/usb 里面也没serial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这是内核,找uboot源码干啥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内核,找uboot源码干啥

我看到这个图形界面我以为是uboot的

网友E:
编译好内核后,更新板子内核,是指编译ZImag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好内核后,更新板子内核,是指编译ZImage吗??

是的,重新编译来生成新的内核镜像zImage,去替换烧写进板子,才有新驱动支持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