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使用MFG烧写后启动文件系统挂载失败

楼主(2020-08-16):
1、 使用MFG烧写u-boot-alientek-emmc.imx、zImage-alientek-emmc、imx6ull-alientek-emmc.dtb、rootfs-alientek-emmc.tar.bz2到EMMC
2、复位系统,出现文件系统错误,
详细信息如下: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4.1.15 (root@jack-virtual-machine) (gcc version 4.9.4 (Linaro GCC 4.9-2017.01) ) #1                                                        SMP PREEMPT Tue Jul 28 22:36:05 CST 2020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5] revision 5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Freescale i.MX6 ULL 14x14 EVK Board
Reserved memory: created CMA memory pool at 0x8c000000, size 320 MiB
Reserved memory: initialized node linux,cma, compatible id shared-dma-pool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12 pages/cpu @8bb32000 s16768 r8192 d24192 u49152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3004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Memory: 180852K/524288K available (6883K kernel code, 322K rwdata, 2356K rodata, 400K init, 424K b                                                       ss, 15756K reserved, 327680K cma-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vmalloc : 0xa0800000 - 0xff000000   (1512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a0000000   ( 512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90df3c   (9240 kB)
      .init : 0x8090e000 - 0x80972000   ( 400 kB)
      .data : 0x80972000 - 0x809c29c0   ( 323 kB)
       .bss : 0x809c5000 - 0x80a2f2f0   ( 425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Additional per-CPU info printed with stalls.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4 to nr_cpu_ids=1.
RCU: Adjusting geometry for rcu_fanout_leaf=16, nr_cpu_ids=1
NR_IRQS:16 nr_irqs:16 16
mxc_clocksource_init 3000000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333ns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715827882841ns
clocksource mxc_timer1: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637086815595 n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6.00 BogoMIPS (lpj=3000                                                       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s/cpu@0 missing clock-frequency property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008280 - 0x800082f0
Brought up 1 CPUs
SMP: Total of 1 processors activated (6.00 BogoMIPS).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device-tree: Duplicate name in lcdif@021c8000, renamed to "display#1"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2 part 30 variant 7 rev 5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8 bytes.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imx6ul-pinctrl 2290000.iomuxc-snvs: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mxs-dma 1804000.dma-apbh: initializ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i2c i2c-0: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0: can't use DMA
i2c i2c-1: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1: can't use DMA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imx rpmsg driver is registered.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6384 bytes)
VFS: Disk quotas dquot_6.6.0
VFS: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imx-weim 21b8000.weim: Driver registered.
backlight supply pow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21c8000.lcdif supply lc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mxsfb 21c8000.lcdif: failed to find mxc display driver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34
mxsfb 21c8000.lcdif: initialized
imx-sdma 20ec000.sdma: no event needs to be remapped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3.3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18,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21e8000.serial: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235,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drm] Initialized drm 1.1.0 20060810
[drm] Initialized vivante 1.0.0 20120216 on minor 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fsl-quadspi 21e0000.qspi: unrecognized JEDEC id bytes: ff, ff, ff
fsl-quadspi 21e0000.qspi: Freescale QuadSPI probe failed
20b4000.ethernet supply phy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pps pps0: new PPS source ptp0
fec 20b4000.ethernet (unnamed net_device) (uninitialized): Invalid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fec 20b4000.ethernet (unnamed net_device) (uninitialized):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16:f1:53:44:a                                                       f:da
libphy: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registered PHC device 0
2188000.ethernet supply phy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pps pps1: new PPS source ptp1
fec 2188000.ethernet (unnamed net_device) (uninitialized): Invalid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fec 2188000.ethernet (unnamed net_device) (uninitialized):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9e:d6:f3:65:8                                                       b:30
fec 2188000.ethernet eth1: registered PHC device 1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mxc: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2184800.usbmisc supply vbus-wakeup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2184000.usb supply 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2184200.usb supply 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ci_hdrc ci_hdrc.1: EHCI Host Controller
ci_hdrc ci_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ci_hdrc ci_hdrc.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no file given for LUN0
g_mass_storage ci_hdrc.0: failed to start g_mass_storage: -22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nput: 20cc000.snvs:snvs-powerkey as /devices/platform/soc/2000000.aips-bus/20cc000.snvs/20cc000.s                                                       nvs:snvs-powerkey/input/input0
input: iMX6UL TouchScreen Controller as /devices/platform/soc/2000000.aips-bus/2040000.tsc/input/i                                                       nput1
snvs_rtc 20cc000.snvs:snvs-rtc-lp: rtc core: registered 20cc000.snvs:snvs-r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5(x/sz)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ANYO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har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MCE Keyboard/mouse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XM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pxp-v4l2 pxp_v4l2: initialized
imx2-wdt 20bc000.wdog: use WDOG_B to reboot.
imx2-wdt 20bc000.wdog: timeout 60 sec (nowayout=0)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soc/aips-bus@02100000/usdhc@02190000: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sdhci-esdhc-imx 2190000.usdhc: Got CD GPIO
sdhci-esdhc-imx 2190000.usdhc: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2190000.usdhc [2190000.usdhc] using ADMA
/soc/aips-bus@02100000/usdhc@02194000: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sdhci-esdhc-imx 2194000.usdhc: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sdhci-esdhc-imx 2194000.usdhc: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2194000.usdhc [2194000.usdhc] using ADMA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ci_hdrc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mmc1: MAN_BKOPS_EN bit is not set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snvs_rtc 20cc000.snvs:snvs-rtc-lp: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5:35:17 UTC (20117)
VSD_3V3: disabling
can-3v3: disabling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1p2...
mmc1: new HS200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1: mmc1:0001 8GTF4R 7.28 GiB
mmcblk1boot0: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1 4.00 MiB
mmcblk1boot1: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2 4.00 MiB
mmcblk1rpmb: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3 512 KiB
mmcblk1: p1 p2
hub 1-1:1.0: USB hub found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EXT3-fs (mmcblk1p2): using internal journal
EXT3-fs (mmcblk1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devtmpfs: error mounting -2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400K (8090e000 - 80972000)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working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 en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working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                                                       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

楼主:
解决办法:
重新打包根文件系统,直接打包成要烧录的文件名:
tar -vcjf rootfs-alientek-emmc.tar.bz2 *

那么之前是怎么做的呢,先按照教程打包成:rootfs.tar.bz2,发送到windows,注意,区别就在此,又在windows下重命名为rootfs-alientek-emmc.tar.bz2,这样烧写到emmc中后重启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