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X6U在Linux的基于I2C的ADC实验的问题

楼主(2020-08-17):
读时序

读时序

写时序

写时序

操作

操作

编译过程

编译过程

楼主:
编译的时候会有警告,挂载驱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运行app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错误。目前不方便操作电脑,稍后补充问题细节。

楼主:
1.看了下图1和图3,我感觉这款芯片是需要一次性将高8位和低8位数据读完的。但是正点原子的例程里面每一次读都是只读一个字节,然后通过移位相或得到16位数据。所以我做了一些改动,我将read_regs函数改成了附件里面的形式。然后问题出现了:因为是读两个字节,所以“我不知道那什么类型的数据来装载这两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
2.手册里面降到芯片的配置寄存器是默认将A0端作为正输入,将A1端作为负输入。我改成了A0为正,gnd为负,所以要修改配置寄存器中的数据。然而配置寄存器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根据图2感觉也是要连着修改两个字节的数据,所以我对write_regs函数作了如问题1中所述的改动。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拿什么类型的数据装载这个16位的配置信息来写进寄存器。

网友A:
有警告先把警告解决了  并不是所有的警告都没关系  视情况而定
森罗万象

楼主:
3.芯片手册里面说芯片上电即复位,我把芯片初始化里面的复位操作去掉了,我这么做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警告先把警告解决了  并不是所有的警告都没关系  视情况而定

有个问题,警告内容我看不懂。
好像是数据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