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i.MX6开发板上的wifi模块调试不成功

楼主(2020-08-17):
最近做开发,使用的是飞凌的基于iMX6ULRM开发板,板上焊接有RTL8723BU wifi模块,安装好原厂给的WiFi驱动后,按照步骤进行调试时:
1.关闭了以太网卡
#ifconfig eth0 down
2.开启wlan0
#ifconfig wlan0 up
3.进行无线扫描
#iwlist wlan0 scan
4.设置ip
#ifconfig wlan0 192.168.0.232
5.设置网关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20

以上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进行设置 essid时候,一直出现indicate disassoc,没法进行下一步,也无法ping通baidu

root@Freescale /$ iwconfig wlan0 essid "wifitest"
[  756.375497] RTL871X: set ssid [evnet] fw_state=0x00000008
root@freescale /$ [  757.836617] RTL871X: indicate disassoc

根据官方手册应该是assoc success

网上都没找到解决方法,请问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 的问题哦

哈哈,是吧,内核版本和WiFi驱动版本不一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截图个看下吧  整个命令执行打印信息
森罗万象

网友: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个看下吧  整个命令执行打印信息

谢谢大佬啦,已经解决了,是内核版本和WiFi驱动版本不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