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烧录不成功问题咨询

楼主(2020-08-19):
根据左神教程用SD卡烧录,已通过插拔SD卡前后路径对比确认为sdb,但是烧录后再查看SD卡,在linux虚拟机内或者windows下总是没有文件(已把隐藏文件也设为可见仍没有);试过烧录前手动格式化SD卡,格式设为FAT32也一样;但是奇怪的是SD卡貌似的确是有程序的,因为如果把SD卡格式化后插入开发板LED灯会不亮,但是烧写过后即使找不到文件,插入开发板上电LED灯也会常亮,所以想咨询下有没人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或者有没网友能贴下图让我看下正常烧录后的SD卡的文件目录应该是怎样的?谢谢

WINDOWS下烧录后目录

WINDOWS下烧录后目录

linux下烧录后目录

linux下烧录后目录

linux下烧录后目录

linux下烧录后目录

烧写操作

烧写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又做了下C语言版的LED实验,是成功烧写进去了,开发板LED有正常闪烁,但是U盘里还是什么文件都没有,目 ...

烧录到SD卡的绝对地址了。你进去查看是以文件系统的方式查看的,此时SD卡根本就没有文件系统,要是你打开SD卡你能看到你的烧录文件,那么干啥要通过download来烧录而不是直接拷贝到SD卡????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刚刚又做了下C语言版的LED实验,是成功烧写进去了,开发板LED有正常闪烁,但是U盘里还是什么文件都没有,目前主要是有两个疑问点,希望有网友能帮忙解答:
1.烧写进去的文件要以什么方式才能查看得到文件?
2.对SD卡的其他文件存取会不会互相有干扰,比如存储了一些文件后再进行SD卡烧录;或者烧录后用作文件储存,后面需要烧写程序,是不是要重新格式化,还是可以直接烧写,对原来的文件也没影响?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到SD卡的绝对地址了。你进去查看是以文件系统的方式查看的,此时SD卡根本就没有文件系统,要是你打开 ...

哦哦,那请问如果我后面烧写程序还需要对SD卡进行格式化再烧写吗?同时烧写程序和存储其他文件之前会不会有冲突呢?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那请问如果我后面烧写程序还需要对SD卡进行格式化再烧写吗?同时烧写程序和存储其他文件之前会不会 ...

烧写裸机.bin及uboot.bin时是直接覆盖SD卡的绝对地址的,应该不需要重新格式化SD卡。烧写完你查到电脑上查看是看不到文件的,因为没有文件系统。

后面在SD卡中烧Linux内核/设备树/根文件系统时就更不用担心了,烧写系统时自动对SD卡做了分区处理,分区0不格式化文件系统,存放uboot;分区1格式化为FAT文件系统,存linux内核/设备树;分区2格式化为ext4文件系统,存根文件系统。不冲突的。烧写完插电脑上能看到两个盘,盘里分别是(linux 内核/设备树)和(根文件系统),由于分区0不格式化文件系统,你还是看不到存放在这里的uboot.bin

总之,你想看到烧写的裸机及uboot.bin得借助其他专业查看SD绝对地址上数据的工具,网上应该由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裸机.bin及uboot.bin时是直接覆盖SD卡的绝对地址的,应该不需要重新格式化SD卡。烧写完你查到电脑上查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裸机.bin及uboot.bin时是直接覆盖SD卡的绝对地址的,应该不需要重新格式化SD卡。烧写完你查到电脑上查 ...

平时烧录经常出现看终端输出貌似是成功烧录了,但是实际上程序貌似并没有更新的情况,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烧录经常出现看终端输出貌似是成功烧录了,但是实际上程序貌似并没有更新的情况,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 ...

这个不清楚,你可以试试在imxdownload.c中加入烧录是否成功的检查
下面是我用的,烧录完再从SD卡读回来跟烧录的文件比较下看看是否成功并输出提示信息: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fp;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cmdbuf;
        int nbytes, filelen;
        int i = 0, j = 0;
        int ddrsize = 0;         /* 0为512MB,1为256MB,2为128MB...... */
        int block_size = 0; /* 烧录的块数 */
        int status = 0;

        message_print();

        if((argc != 3) && (argc != 4)){
                printf("Error Usage! Reference Below:\r\n");
                printf("sudo ./%s <-512m or -256m> <source_bin> <sd_device>\r\n", argv[0]);
                return -1;
        }

        /* 查找参数,获取DDR容量 */
        for(i = 0; i < argc; i++)
        {
                char *param = argv;
                if(param[0] != '-')
                        continue;
                if(strcmp(param, "-256m") == 0)                 /* 256MB */
                        ddrsize = 1;
                else if(strcmp(param, "-512m") == 0)        /* 512MB */
                        ddrsize = 0;
        }
        if(argc == 3)        /* 三个参数,也就是不输入DDR容量的话默认为512MB */
                ddrsize = 0;

        /* 打开bin文件 */
        fp = fopen(argv[1], "rb"); /* 以二进制只读方式打开bin文件 */
        if(fp == NULL){
                printf("Can't Open file %s\r\n", argv[1]);
                return -1;
        }

        /* 获取bin文件长度 */
        fseek(fp, 0L, SEEK_END);
        filelen = ftell(fp);
        fseek(fp, 0L, SEEK_SET);
        printf("file %s size = %dBytes\r\n", argv[1], filelen);

        /* 读取bin文件到缓冲区buf中 */
        buf = malloc(filelen + BIN_OFFSET);
        if(buf == NULL){
                printf("Mem Malloc Failed!\r\n");
                fclose(fp);
                return -1;
        }
        memset(buf, 0, filelen + BIN_OFFSET); /* 清零 */
        /* 读取bin源码文件 */
        fread(buf + BIN_OFFSET, 1, filelen, fp);

        /* 关闭文件 */
        fclose(fp);

#if PRINT_TAB
        printf("IVT DCD Table:\r\n");
        for(i = 0; i < 1024/32; i++){
                for(j = 0; j < 8; j++)
                {
                        printf("0X%08X,",*(int *)(buf + BIN_OFFSET + (((i * 8) + j) * 4)));
                }
                printf("\r\n");
        }
        free(buf);
        return 0;
#endif

        /* 添加IVT DCD等表信息到bin文件里面 */
        if(ddrsize == 0) {                        /* 512MB */
                printf("Board DDR SIZE: 512MB\r\n");
                memcpy(buf, imx6_512mb_ivtdcd_table, sizeof(imx6_512mb_ivtdcd_table));
        }
        else if (ddrsize == 1) {        /* 256MB */
                printf("Board DDR SIZE: 256MB\r\n");
                memcpy(buf, imx6_256mb_ivtdcd_table, sizeof(imx6_256mb_ivtdcd_table));
        }

        /* 现在我们已经在buf中构建好了可以用于下载的bin文件,将buf中的数据保存到
         * 到一个文件中,文件命名为load.imx
         */
        printf("Delete Old load.imx\r\n");
        system("rm -rf load.imx");                /* 先删除旧的load.imx文件        */

        printf("Create New load.imx\r\n");
        system("touch load.imx");                /* 创建新的load.imx文件                */
        fp = fopen("load.imx", "wb");        /* 打开laod.imx                                */
        if(fp == NULL){
                printf("Cant't Open load.imx!!!\r\n");
                free(buf);
                return -1;
        }
        nbytes = fwrite(buf, 1, filelen + BIN_OFFSET, fp);
        if(nbytes != (filelen + BIN_OFFSET)){
                printf("File Write Error!\r\n");
                free(buf);
                fclose(fp);
                return -1;
        }
        free(buf);
        fclose(fp);

        if(access((argv[2]), F_OK) == 0){
                /* 构建烧写的shell命令 */
                cmdbuf = malloc(SHELLCMD_LEN);
                sprintf(cmdbuf, "sudo dd iflag=dsync oflag=dsync if=load.imx of=%s bs=512 seek=2",argv[2]);
                printf("Download load.imx to %s  ......\r\n", argv[2]);

                /* 执行上面的shell命令 */
                system(cmdbuf);

                /* 检测bin文件是否正确烧录入SD卡 */
                #ifndef SZC_CONFIRM
                block_size = (filelen + BIN_OFFSET) / 512 + 1;
                #else
                block_size = ((filelen+BIN_OFFSET)%512)?((filelen+BIN_OFFSET)/512+1)(filelen+BIN_OFFSET)/512);
                #endif

                printf("\r\nCheck whether load.imx is burned correctly.....\r\n");
                sprintf(cmdbuf, "sudo dd iflag=direct oflag=direct if=%s of=check.imx bs=512 count=%d skip=2",argv[2], block_size);
                system(cmdbuf);

                sprintf(cmdbuf, "sudo cmp -n %d check.imx load.imx", (filelen + BIN_OFFSET));
                status = system(cmdbuf);
                if (status == 0) {
                        printf ("load.imx is burned correclty.\r\n");
                }else{
                        printf("load.imx is burned incorrectly.\r\n");
                }

                free(cmdbuf);
        }else{
                printf("%s is not found\r\n", argv[2]);
        }
        return 0;
}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